温控器显示uuuu1怎么修

楼主(2012-04-13):
定型机台达FY900温控器接入正常的pt100探头一直显示uuuu1 如果把探头的三条线短路在一起时显示却为0 有知道的朋友谈谈是怎么回事

网友A:
第一組輸入信號低於 LSPL.

网友B:
传感器断线、极性接反或超出范围输入信号高于USP

楼主:
探头正常接线正确 是表本身问题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

网友C:
应该是表的问题 更换一个就好了

网友D:
把仪表拆开,查找各芯片的资料,找出电源脚,然后通电,测量电源脚的电压是否正常,还有一些电阻、电容、二极管也要测量。楼主弄个美女照片,看屁股应该不错,就是不晓得脸长得怎么样,难道楼主只喜欢下半身?哈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