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0KW电热管加热

楼主(2012-04-13):
有45个5.5KW一根的电热管,电热管是380V的,需要加热到80度,就是空间大不然也不要这么大的功率,我看了我师父做的一个电柜,就只用了断路器,接触器,温控表,这么大的功率这样行吗?我感觉这样做不是很安全,请各位师父给点建议,断路器接触器要多大的,最好分几组控制?

网友A:
最好每3根并联一组,角接后加空开,分成5大组。之前再加一个总控制。

网友B:
我觉得分开几组接比较安全,用几个开关用作档位转换,开一个开关就开一组,开两个开关就开二组,如此类推,

网友C:
不知道你哪里觉的不安全, 比如他们所说就算是你分成45组,不还是接触器 断路器 温控表这些搭起来吗?
回收电器,PLC,变频,触摸屏,伺服。外地德邦代收款.

网友D:
可以的,接三角型

网友E:
好的话用智能固态限制起动冲击电流。
宜宾工控

楼主:
1楼:接成三角的,电热管都是380的,不然不能完全加热的,4楼:就是就得太简便了,,,谢谢各位

网友F:
我单位使用的是高频变压器,低压大电流,电流可调,又安全,250KW/48V,这种变压器是平板式,最大可输出28,000A电流

网友G:
如果250kw 一个控制区就不合适了,电流太大,接触器选型也太大,不符合常规的控制方式。用接触器的话就是脉冲控制,分成3-5个区,每个区50-80kw,△或y接法都可以,至于几串几并,要看你单个棒的电压。

网友F:
设备是使用电子开关,

网友F:
而且电子开关是控制初级,

网友H:
应该可以的
我做过的 是石英管加热器 总功率是80KW的 54个1.5KW的 220V
星型接法 总共用三个100A断路器控制

网友I:
每天一点点

网友J:
用可控硅控制安全点

网友K:
我這裡剛好有一個跟你差不多的案例,5kw 32根。
我門的做法是,三根一組,一組一個漏電開關,一個接觸器,一個斷線保護。
不過不同公司的設計出發點不同,想要安全點,有時說白了就是加銀子。

网友L:
这个不难,用固态继电器轻松搞定。比如:玻璃钢化炉等等,,
有些商家为求利益最大化,不惜安全就像这么做的。

QQ:1792595232

网友M:
这么大的功率要分成几组了,大容量的接触器触点寿命不大。用固态的话,最好也配一个接触器,防止短路什么的固态击穿引起温度不受控,当然固态散热也是个问题

网友N:
45组5.5KW,工作电压为380V的发热管,如果在配电房已经在设计那时一组线可以支持这个设备,总开关用300A,入设备后有条件再将15个三角形接法的发热管分开两组电箱进行控制。

网友O:
250KW还好啦,3000KW以上我都做了。用交流接触器不是很理想的,故障率很高,噪声也大;用可控硅模块+AI温度控制仪+移相触发模块(具有缓启动功能)就搞定了。

网友O:
19楼的不可去,250KW多少安呀?300A的空开负荷根本就不够的,最小也要400A的。,还没什么余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