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LC的改点问题(在线修改)

楼主(2012-04-13):
比如欧姆龙PLC的Q10.01(标识符MY)坏了,想改为Q10.02,有没有一次就可改完程序中所有点的办法?而不需要一个一个的改、谢谢

网友A:
菜单-编辑-替换。。。 在弹出窗口设一下就行

楼主:
在线修改时,替换好像不能用

网友B:
5楼说的对

网友C:
5楼说的是正确的,在线修改只能一个个的改。

网友D:
把程序下来,修好再上传吧

网友E:
不用这样改,在程序最后加上一句就可以了:ld 10.01 out 10.02
输出点坏是物理损坏,PLC内部并没有坏(如果坏了的话,就要报废了吧),把最后的输出加一个点就好了。
下载积分:+5(sport1988) 新的方法,学习了
下载积分:+5(yangjiejie) 受益了,谢谢。
下载积分:+1(舒中胜) 优秀文章
下载积分:+5(liupei1899) 热心助人
下载积分:+5(静芳) 思路转变。简单明了。

网友F:
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S7-200 CPU为226型号,也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到抵是质量问题还是线路上的问题,输出点老是坏,只能用后面的备用点,要是没有备用点就要换PLC,很麻烦的,想自己级修一下坏的输出点,也修不好

网友G:
这资料上多有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S7-200 CPU为226型号,也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到抵是质量问题还是线路上的问题,输出点老是坏,只能用后面的备用点,要是没有备用点就要换PLC,很麻烦的,想自己级修一下坏的输出点,也修不好

输出点老是坏的化,有可能是PLC直接输出到负载上了,建议你用小型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就不会老坏了

网友I:
9楼正解
把坏的转移到好的就可以,也就是内部继续用坏的点。
外部么,用新的点 Q10.02, 用 Q10.02 来控制外部继电器等等负载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liupei1899)
  • 活到老学到老:还有 8  分没学到

网友J:
    9楼的方法不错,可以考虑,这个最方便快捷

网友K:
    12楼说的有道理!顶一下!!

网友L:
    西门子S7-200 CPU226的PLC触点质量确实有问题,就是过个小型中继也用不了太久的。

网友M:
    用个 续电器 转一下就好了

网友N:
    我也只是在线修改

网友O:
引用 网友F:
   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S7-200 CPU为226型号,也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到抵是质量问题还是线路上的问题,输出点老是坏,只能用后面的备用点,要是没有备用点就要换PLC,很麻烦的,想自己级修一下坏的输出点,也修不好

   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可以换继电器

网友P:
    正学习着 仰望着
    有你有我更精彩

网友Q:
    九楼的改点方法很实用

网友R:
    三菱的我用过替换的,要在F2模式下进行替换,替换完成后写入PLC

网友S:
9楼的方法不错这个最方便快捷

网友T:
9楼的方法是最方便快捷的。不过,经常烧点的问题还是得解决,否则换一个新的点还是会烧坏的。
为者!能忍人所不能忍,为人所不能为,才能成人所不能成!吾非池中物,定当舞蛟龙!任天有多广,我要飞多高;凭海有多宽,势必游多远!

网友U:
学习了.以前也是全换.这个很方便.

网友V:
最后加ID Q10.01 OUTQ10.02 这方法不错,简单,方便。值得改点时借鉴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W(2012-05-21):
Q10.01 OUT Q10.02

网友X:
直接在并一个输出不就行了,坏的不管他了,又不会有什么影响

网友Y:
在西门子中我的常用做法是用一个M点来接通Q点.这样改动较多的话我只需要改动一处就解决了程序中所有有关这个Q点的触点.
这样比较快捷
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、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

网友Z:
9楼的真高应该好使
三人行必有我师

网友AA(2012-07-21):
加个电容就耐用了

网友AB:
其实,再在下面连一个OUT Q0.2好些

网友AC:
直接全局替换就可以了

网友AD:
替换就OK了,菜单里面有这一项。

网友AD:
PLC总是烧点,与外部负载的功率有关,可能功率过大所致。建议你把输出加中间继电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