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3):
一台钉箱机!威纶通触摸屏MT6070i H,PLC是台达的DVP-32EH,故障为面板上的一个转换按钮不能切换到自动状态,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始终是手动状态,PLC上的输入点指示灯显示正常,是触摸屏的程序问题还是PLC 程序的问题?厂家加密的缘故!就是不让你自动工作。求解!先谢谢

网友A:
你监控PLC程序不就知道了吗。看看PLC程序里对应手自动转换的触点有没有发生变化。

网友B:
你把程序重写过不就结了吗,何必求人啊

楼主:
触摸屏上传下载都要密码啊,台达PLC也加密了。

网友C:
都有密码?那还怎么修?设计师真扯淡!!

网友D:
  是纸箱钉箱机吗?很可能加密了,

网友E:
设备是否在原点状态?有些设备为了安全,急停后必须手动操作,回到原点后才能转入自动。

网友F:
都可以破解了

网友G:
先查这个问题:老板给钱没有?给干净没有?如果没有,有可能是写保护了

楼主:
实话!河北东光的钉箱机!设备拉到,货款就结清了,在使用的过程中小毛病不断,每天都得调整机械故障,不到半年时间,电机驱动烧了,后要求拉回返修,但厂家要求维修费用,但大家想想,设备的保修期都是1年啊。后来老板还说了如果3天不出故障,维修费用会出,但对方厂家来的当天就要拿维修费用,老板不肯,设备厂家就放话了,走了,别找他。原因就是在设备上下蛊了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实话!河北东光的钉箱机!设备拉到,货款就结清了,在使用的过程中小毛病不断,每天都得调整机械故障,不到半年时间,电机驱动烧了,后要求拉回返修,但厂家要求维修费用,但大家想想,设备的保修期都是1年啊。后来老板还说了如果3天不出故障,维修费用会出,但对方厂家来的当天就要拿维修费用,老板不肯,设备厂家就放话了,走了,别找他。原因就是在设备上下蛊了。

河北东光造的真的是好垃圾的,你的机器设备现在何处?如果近,我可以过来帮你解决下~我在瑞安~~~~

楼主:
奇怪了,在触摸屏上插上U盘后,弹出的第三个选项按了一下,又可以了
切换到自动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