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3):
有一台检测机,一个产品一次测五种数据,一天需要测验1200只产品,现在用户要求每只产品的数据都要保存,以备随时查找,但不我选的是松下PLC,哪有哪么大容量呀,而且如何写入IC卡,整机容量也就是3万多只寄存器,而IC卡的写入次数非常有限,搞不好几个月就失效了,对方又不愿意使用工控机控制,请教各位大师,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客户要求呢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用威纶机机,我看有些人机带存储卡,哪么这些数据是否可通过PLC编程后写入存储卡呢?没用过这个功能,请大家指导,多谢!

网友A:
可以把数据转到触摸屏上,在有触摸屏转到U盘上
  • 下载积分:+2(张平全) 热心助人
  • 一直在学习

网友B:
    可以用HMI的数据收集器,然后转存在SD卡,TF卡,U盘上。
    存在下来的数据,可以用电脑直接查看或者在HMI上查看。
    为者!能忍人所不能忍,为人所不能为,才能成人所不能成!吾非池中物,定当舞蛟龙!任天有多广,我要飞多高;凭海有多宽,势必游多远!

网友C:
    可以转到触摸屏上然后传到U盘上,没问题的

网友D:
    这麽大的数据量最好用上位机。数据存储和处理不是PLC的强项。说服客户,因为你比他更专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