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柜运行指示灯,不通电的时候发光,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2-04-13):
现在的控制柜指示灯和带灯按钮开关一般都是采用LED灯,我发现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往往都会出现微亮,一般我们的设备都是安装在地下室的,在黑暗的地下室在远处看根本看不出设备是运行的还是停止的,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,谢谢。电源进线是三相五线的,即三相线加零线加地线
。
为者!能忍人所不能忍,为人所不能为,才能成人所不能成!吾非池中物,定当舞蛟龙!任天有多广,我要飞多高;凭海有多宽,势必游多远!

网友A:
中性线零点漂移的原因..用电源是380V的指示灯,情况会好点.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!换380V的指示灯好麻烦的啊

网友C:
LED换成灯泡的,应该会好的

网友D:
一楼说得很对.

网友E:
在指示灯上并一个无极性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在指示灯上并一个无极性电容就可以了
方法简单学习了,下次试一下。

网友G:
有同感!零线分开接端子,好像好点
每天一点点

网友H:
同意一楼的说法

网友I:
学习了,做个标记作为案例

网友J:
最好把控制回路上的零线与火线一起控制了 ,就好了

楼主:
并电容行吗?
为者!能忍人所不能忍,为人所不能为,才能成人所不能成!吾非池中物,定当舞蛟龙!任天有多广,我要飞多高;凭海有多宽,势必游多远!

网友K:
那电容要选多大的 ?

网友L:
并个耐压在470伏,8UF以下的电解电容就没关系了.....5楼的方法很好~~~~

网友M:
并电容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

楼主:
去买几个电容来试试!
为者!能忍人所不能忍,为人所不能为,才能成人所不能成!吾非池中物,定当舞蛟龙!任天有多广,我要飞多高;凭海有多宽,势必游多远!

网友N:
中性线没接好 检查

网友O:
不知道5楼的大侠有没有试过,我加了一个电容还是不行

网友P:
一楼正解

网友Q:
3楼说的有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