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:怎么样把DM里面的值下载到新的PLC里面?

楼主(2012-04-13):
一台老PLC:CPM1A-40CDR-A-V1的,电源版接触不好,振动就老断电停机,今天刚买了台新的,程序从老的PLC里面读出来,然后下载到新的PLC里面,现在的问题是,新的PLC老是做了五只产品,就停机了,5次动作都正常,我到网上找了一上,是不是没把DM的值下载进去的原因,一直玩三菱的,欧姆龙的还是第一次玩,高手们多多指点一二吧,头大 哎!感激不尽!

楼主:
好像老的PLC里面读出来的时候,DM313下面有这个“&5”然后是-----------------,横线下面是#5

网友A:
程序就这样一点谁看明白啊
深圳工控小匠:

QQ:357405496

网友B:
如果是要修改DM值的,在监控状态下,点击左边的"内存",'再双击"D",在线监控就可以修改DM值了

网友C:
怎样设置DM值呢?

网友D(2012-06-12):
老的PLC和电脑联机,点内存后选DM上传PLC的数据到电脑。在联机新的PLC下载DM数据到新PLC后。断电重启即可。

网友E:
如果到5次停机程序是楼主发的这一段,那么只要把这段程序禁用就行了。或者你把横线下面的#5修改为足够大的数值。

网友F:
如果是这个设定值的话,那不用这一条指令就可以了

网友G:
直接删除

网友H:
在查看里可以调出数据的

网友I:
如果是要修改DM值的,在监控状态下,点击左边的"内存",'再双击"D",在线监控就可以修改DM值了
就做更好的!

网友J:
可以再内存里修改。

网友K:
可以加常开断200.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