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写入地址和读取地址分别指的是?

楼主(2012-04-13):
麻烦介绍得详细点

网友A:
一般是这样理解:
写入地址:你需要更改的PLC中的地址;
读取地址:显示在屏上的PLC中的地址。

网友B:
一楼正确

网友C(2012-06-08):
对吧,一楼是对的吧,谢谢
kfzyly

网友D:
一楼说的对的,但没屏就不一样了。

网友E(2012-09-19):
最基础啊!

网友F(2012-11-22)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