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专家一个问题

楼主(2012-04-13):
打开step7 里面 SIMATIC 300 (1) 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那是项目名,因为你建立的是S7-300的项目,因此默认名为Simatic300.
你可以更改,你可以将它改为surprise123也无妨。
Regards

网友B:
也可以说是你组态的一个(1)号站点,将其打开,就这么简单。

网友C:
俺是菜鸟 俺也学习咯 感谢楼主的提问 感谢大家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