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3):
各位前辈,本人是个新手,想请教各位,如何从设备上PLC上面把程序给备份下来,要备份哪些内容,最好要有图片说明!谢谢!PLC型号是Q61p

网友A:
     Q61P  !! Q61P  !!

Q61P 是什么东西啊? 这是电源,它的职责就是供电,其他它什么都不管,也不管数据。

在PLC中工作最单调的职务! 你把Q61P旁边的型号说出来!

用QC30R2编程线, GX-编程软件 ,  就可读出程序了
做工控,做人生

楼主:
图片是该PLC的截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图片是该PLC的截图

是Q12HCPU,兄弟要利用数据线备份该CPU的程序,参数,数据等资料

楼主:
嗯,我查了下,是Q12HCPU,可数据线不知道是否是1楼的兄弟说的那个型号,两头的端口是怎么样的?软件用哪一版的?软件内如何设置?如何读取PLC中的程序然后做备份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,我查了下,是Q12HCPU,可数据线不知道是否是1楼的兄弟说的那个型号,两头的端口是怎么样的?软件用哪一版的?软件内如何设置?如何读取PLC中的程序然后做备份?

也可使用印表机那种USB数据线连线,软体使用GXD V8或者是更高版本即可

楼主:
谢谢前辈的热心解答

网友C:
Q12HCPU,密码能破解吗?谢谢

网友D:
这装三菱软件 装上驱动连上PLC 直接读取 行不行

网友E:
Q61P是电源模块。你看CPU 是什么型号(Q02HCPU)就用三菱GX  Developer软件下载程序保存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