恒压供水

楼主(2012-04-13):
有没有那位朋友做过恒压供水?本人目前材料,普传变频器一台,压力变送器一个,做过朋友一起讨论,我QQ1010734275

网友A:
什么变频器
上班=上坟

楼主:
普传变频器

网友B:
用远传压力表就行啊, 你的压力表还得用24V电源。PID用变频器里的就行

网友C:
一拖几呀,多少KW呀,直接变频倒泵么

网友D:
用PLC还是供水板控制?

楼主:
不需要PLC和恒压供水板,就用变频器和压力变送器,可以实现吗?

网友E:
完全可以,

网友F:
可以 我用过

网友G:
单泵控制可以,要看变频器有PID和4--20ma输入就行,有的变频器没有此功能,那就不行了。我感觉变频器自带的PID和控制功能不好用,不如及一块仪表控制,稳定性和使用更为方便。价格也不贵。

QQ:17925952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