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S产电K120S PLC与PC通讯故障

楼主(2012-04-13):
各位好友,你们好!从网上订购的一条LS编程电缆线,联机出现“不能打开通讯口”的窗口,请问一下,这是电缆的问题,还是驱动的问题,或是系统的问题?

网友A:
用的啊种线
USB的?我刚买了条串口的

网友B:
联机出现“不能打开通讯口”的窗口
这样看应该是USB的,驱动未安装好。

楼主:
电缆线是USB-LG的,我问了一下LS技术支持,说是在未连线的情况下,联机只会出现“PLC联机失败”,而我的电脑在未连线的情况下会出现“不能打开通讯口”,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电缆线被驱动。我以为自己的电脑有问题,然后我又换了一台电脑,也还是连接不上,出现了“PLC联机失败”,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B:
软件中的通讯端口要与电脑上虚拟端口号一致

楼主:
KGL-WIN软件中,好象没有端口号设置的。我问了LS技术支持,说是通讯只需按联机即可。

网友B:
工程----选项 属性页设置通讯端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