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线选择

楼主(2012-04-13):
电炉加热满载72KW,距离100m明敷,想用70的铝线,会不会小了点!

网友A:
建议用70的铜线

网友B:
同意一楼

网友C:
勉强能用
上班=上坟

网友D:
铝线维修率太高了…

网友E:
肯定小了

网友F:
建议用铜线好,70平方的

网友G:
同意
每天一点点

网友H:
用铜的,35的电缆线就行。

网友I:
最好是不要用铝线 ~~~~~

网友J:
现在这个时代都开始用银线了,铝线最好能不用的时候就别用~用70以上的铜线较为保险~

网友K:
70的铝线倒是可以用,当然用铜线更好啦

网友L:
如果是三相电72千万 乘以1.5倍 足足有余 单项乘以4.5 接近线平方满负荷咯

网友M:
电压多少啊

网友N:
楼主沒说明是三相还是单相,是多少伏电压,如果是三相10000伏,1·5平方足矣。开个玩笑!
永远的菜鸟

网友O:
用铜线吧,

网友P:
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算的,电炉回流可以看作纯电阻负载。我电流算的是三百多啊。根据电压等级 载流量 也不止这个数啊!

网友Q:
有70铝线??烧了就麻烦了!

网友R:
如果三相线路只是用作电热用,不作它用。70平方铝线免强可用。

网友S:
35铜线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