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比较指令的串联和并联是怎么工作的

楼主(2012-04-13):
如图,哪位能给我解释下这图是什么意思吗?

网友A:
当MW85<=MW100<=MW90时,Q0.0导通。

网友B:
俺是菜鸟 俺也学习咯 感谢楼主的提问 感谢大家的回答

网友C:
楼主的问题这个比较指令必须满足二个条件,缺一不可,就是你所说的串联。如果并联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就可以了。
自动化=效率

网友D:
这是16位整数比较指令的运用,尽量不要与串并联的说法靠,多想想与,或等各种逻辑关系

网友E:
并联就是“或”,串联就是‘且’

网友F:
同意一楼的说法,简单明了

楼主:
后来想了一下懂了,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