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西门子MM440变频器和马达连接,马达热的问题

楼主(2012-04-14):
变频器5.5KW 马达5.5 KW 为什么马达会发热, 三角接法 ,电压230V 变频器输出电流11A。

网友A:
原因很多 百度一下

楼主:
之前用东元的三相异步马达,国产变频器开机一天u不会热,现在换了西门子变频器和国产不知名的马达,东元马达,4级 380V三角接线,50HZ 不知名马达,,三角接法220V 电流11A 50HZ Y接380V 电流16A 60HZ 。。。。重负载,大侠推荐下,不知名马达是接三角220V 还是应该接Y 380V ,实测 Y接时变频器输出2.4A 空载

网友B:
可以根据变频器电压决定接电机接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