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问题~~~CP1L中的模式

楼主(2012-04-14):
如图,
模式中编辑,监视,运行,使用编辑器(运行时)各个功能的含义哈~!谢谢了!程序输入PLC后,是不是要点运行模式才能让PLC里的程序工作?
学习,努力

网友A:
编辑 就是编程模式,别的设备可以修改PLC程序,PLC不运行.
监视 就是别的设备可以修改PLC程序,PLC还在运行状态.
使用编程器[运行时] 就是插上编程器,PLC是运行状态,PLC可以修改程序,拔了编程器,PLC就停止运行了.
建议你实际动手操作.
下载积分:+3(xulifei) 热心助人

楼主:
嗯,今天就准备开始实际操作了,想提前多做点准备,怕到时候问题多多!!就麻烦了
,谢谢版主大大为我解难!
学习,努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