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与触摸屏 PC之间要驱动程序么

楼主(2012-04-14):
如题,这3者间通讯,需要驱动程序么?
是不是直接插上就能通讯了?
学习,努力

网友A:
如果要说驱动程序 那就是串口 USB的驱动 有这些接口的驱动 就可以直接通讯的呐
下载积分:+3(xulifei) 热心助人
来而不往非礼也

网友B:
PLC 和触摸屏通信我还没用过驱动,写好程序下载设置好参数就能用了! pc和PLC、触摸屏就用驱动!
下载积分:+1(xulifei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PLC与触摸屏要相同的协议支持就可以了。plc和pc需要软件和软件中的协议相同。
下载积分:+1(xulifei) 热心助人
谦卑虔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