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4):
描述:设置
我现在想连接一台PROFACE触摸屏  型号是: AGP3600-T1-AF  AC:100-240V(50/60HZ) 0.55A-0.30A  编程电缆是:CA3 USBCB 编程软件是:GP-Pro EX 2.6  直接连上时设置为USB通讯其余选择都是自动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连接不上触摸屏~~~请各位帮帮忙 PS:这个是日本人做的屏

楼主:
版主在吗?~ 帮帮忙啊  具体传输的步骤有要求吗  在线等

网友A:
你的数据线的驱动是否有完成安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数据线的驱动是否有完成安装?

没有驱动啊  直接XP系统驱动的

楼主:
现在这个屏正在使用232与PLC通讯着,是不是不能再用USB口传输了? 求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这个屏正在使用232与PLC通讯着,是不是不能再用USB口传输了? 求解

人机和PLC通讯时也可正常使用TOOL口进行通讯,另USB数据线需要安装驱动才能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人机和PLC通讯时也可正常使用TOOL口进行通讯,另USB数据线需要安装驱动才能使用
可否提供USB驱动,版主大人~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否提供USB驱动,版主大人~~

http://115.com/file/e76qjnxn#
USBDriver-setup.exe

楼主:
描述:现有驱动
描述:应该用的驱动
引用 网友A:

http://115.com/file/e76qjnxn#
USBDriver-setup.exe

怎么用不了这个驱动啊~~~ 你插上就直接找到一个USBDLC.SYS的驱动,删除掉这个驱动用版主给的那个GPUSB01.SYS的怎么就驱不上那~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怎么用不了这个驱动啊~~~ 你插上就直接找到一个USBDLC.SYS的驱动,删除掉这个驱动用版主给的那个GPUSB01.SYS的怎么就驱不上那~~

看你的第一個圖(USBDLC.SYS)這個驅動應該沒有問題,你在連接人機時有無什麽錯誤提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看你的第一個圖(USBDLC.SYS)這個驅動應該沒有問題,你在連接人機時有無什麽錯誤提示?
没有报警,就是一直在连接,就是连接不上~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报警,就是一直在连接,就是连接不上~~

兩種可能
1.數據線不好
2.人機的問題
建議換一台人機試試

网友B:
这款是不是有网线通讯的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款是不是有网线通讯的哇?

对啊 用网线可以吗?
求帮助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对啊 用网线可以吗?
求帮助

你的是新屏還是原本裏面就有程序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你的是新屏還是原本裏面就有程序了?

原来就有程序啦 ~~~
我想读出来备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原来就有程序啦 ~~~
我想读出来备份

那可以利用網路端口試試,是否可以連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那可以利用網路端口試試,是否可以連上

普通的RJ45网线就行呗? 没有其他要求吧?

楼主:
有其他要求吗  网线  连不上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其他要求吗  网线  连不上啊?

IP有設置嗎?

楼主:
没有啊~ 怎么设置?

网友C:
直接打proface技术支持热线啊

网友D:
1.  CHECK设备管理器是否有CA3-USB-01,看是否有正常运作。有感叹号说明驱动未装好。
2. 下载电缆调个头换个方向插插试试。

楼主:
我擦  莫名其妙搞定了啊  今天还是那么一插 就有啦  线是好的~~  多谢各位~  多插插  更健康

网友E:
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可能为读取屏时,屏的文件较大,所以一直在读取连接,楼主认为时间很长有问题。读多少又没有进度条之数的参考
每天好心情

网友F(2012-07-24):
检查电脑设备管理器的COM口与HMI是否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