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泰克使用请教

楼主(2012-04-14):
请教一下各位高手,我第一次使海泰克的屏.用V6.1.1.03做的按钮内文输入中文,但显示出来好像是日文一样.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关注与指导

网友A:
把字型选成16X16以上

网友B:
1、选择应用下拉菜单
2、选择设定工作参数,打开工作参数设置
3、选择多种语言,再点选语言,选择简体中文OK

网友C:
一楼说的对。将字体放大
东方不败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帮助,把字体点阵加大就好了!

网友D:
我给你发个范例吧,咱们共同学习!共两个(后缀VF6文件),希望能帮到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