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4):
CP1H各软元件  与 MCGS 组态软件中的 IR/SR    LR  HR  AR 是怎样对应的!

  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!

楼主:
难道很少有人用MCGS组态屏 ! 早知道是组态屏,还不可以把原程序上传到电脑我就不玩这屏了! 苦啊

楼主:
         顶顶 顶顶顶 ! 等着高手救援

网友A:
MCGS的屏功能很好
通讯和OMRON,用CIO区。数据的话用D区,用CIO区也可以

网友A:
W区好像也可以用,不过CIO区6000多个字够用了,H是保持的,不用,A是特殊寄存器,不用
  • 下载积分:+5(sport1988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    w区好像用不了吧?我都是用h的
  • 下载积分:+3(sport1988) 热心助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MCGS的屏功能很好
    通讯和OMRON,用CIO区。数据的话用D区,用CIO区也可以

    D区对应MCGS中的那个呢?IR/SR?    LR ? HR?  还是AR ?
    现在我就是纠结于怎么对应。第一次用OMRON 的编写,也是第一次用MCGS。现在很急需这方面的资料。
    还希望多指点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w区好像用不了吧?我都是用h的

    如果全用保持的,还想有点难办

楼主:
    先顶! 太急需了,不能沉下去!

楼主:
    我见到有人用1200.00做触摸屏的动作触点。看来只能用CIO。

网友C:
    D区对应MCGS中DM区

网友D:
W区也可以用的。用FINS

网友E(2012-05-17):
驱动用欧姆龙FINS串口,想原程序上传到电脑,下载程序时有个选项,屏出厂的程序就可以上传,不知道使用,并下结论,多看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