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三菱电机下载的资料怎么是乱码

楼主(2012-04-14):
今天到三菱电机下载资料发现都是乱码,文件格式也不是PDF的格式,这是什么问题,请指教
不断向前

网友A:
你是下載哪種資料,說一下吧

网友B:
正常的,在线把PDF的字库更新一下就好了!

网友C:
重新下载一次。如果还不行,就是文件有问题,

网友D:
哦 。,O(∩_∩)O谢谢各位

网友E:
会有这种事情?

楼主:
解决了,谢谢
不断向前

网友F:
迅雷下就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