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ool写的程序wincc flexible能否读取

楼主(2012-04-14):
我有一块屏里面的程序是用protool写的程序,现我只有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,请问是否能用wincc flexible 2008读取?如何读出屏里的程序?谢谢!

网友A:
是这样的。西门子屏可以用winCCflexible2008备份触摸屏程序【不能编辑修改】。
如果有原程序,可以移植到winCCflexible2008中。

网友B:
如果是电脑上存档的项目文件用winccflexible是可以打开protool文件的;若是屏里面的程序,则不可,需用protool读取--还要看原来传程序是是否设定为允许回传;若否,只能用prosave备份一个镜像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