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4):
10KV800KW高压电机,怎么测量绝缘电阻,用什么测量?另外电机的线圈竹签有脱落的,怎么办?紧急求援!

楼主:
我在等各位大哥回复。

网友A:
买一台工频耐压试验仪

网友A:
有专用的电机槽嵌卖
jxh668

网友B:
供电部门有高压绝缘电阻测量仪

网友C:
2500KV摇表测量,10KV变压器就是这么测量的。

网友D:
可一到供电公司,让他们来做耐压实验,

网友E:
理论上来说,电机的定子线圈要使用高压绝缘电阻测量仪,转子(10KV的高压电机转子一般都是绕线转子,电压在1000V左右)线圈使用2500V的摇表测量就可以了。但在实际使用中,定子线圈我也是用2500V的摇表测量的,能过得了2500V的摇表我就不管了。现在假如你用2500V的摇表测量过得了,而使用高压绝缘电阻测量仪测量发现达不到绝缘要求,你根本就不能怎么样,吊出转子烤定子不成?能过得了2500V的摇表,我估计不会是湿气造成绝缘电阻降低的;拆电机送修?这不是一天二天能修好的,估计你的老板会等不及。一句话,能过得了2500V的摇表你就启动吧,烧了再换一台。另外,高压电机线圈的竹签不是一般的竹签,你就别折腾了,找专门维修高压电机的弄吧。
感谢你的回复,很有帮助,谢谢!

网友F:
还没遇见过!长了见识

网友G:
长见识了。什么地方用的呀?

网友H:
是的;2500表能通过;完全可以运行;那个是玻璃纤维绝缘槽;不是竹子

网友I:
好好学习天天向上

网友J:
高压电动机绝缘用2500V摇表测定,其值大于或等于20MΩ即可
开心是福

网友K:
是火车头的电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