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 伺服 怎么选择制动电阻 谢谢~

楼主(2012-04-14):
电机型号:HF-SP102B 1KW
驱动器:MR-J3
故障 速度一快就出线 30 报警
想加装 制动电阻 问下怎么选型 怎么安装 谢谢~~~~
QQ 6024 52611

网友A:
说清楚 在 什么情况下报警 减速的过程中吗 还是加速的 过程中

楼主:
减速的
QQ 6024 52611

网友B:
可以选MR-RB12或者MR-RB32,区别是再生功率不一样,后者好很多,阻抗都是40Ω的,
原驱动器上的PD之间的短接线拆了!电阻的2根线连到驱动器的CP。原装单元带热保护输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