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请问各位,怎么入手学习大型PLC啊

楼主(2012-04-14):
各位大大,我在学校学习过PLC,但这些东西到工厂里好像完全不一样,我们公司里的设备上用的PLC程序特别长,不知道该怎么看,也不知道从何入手,想对设备进行改造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,该怎么学习啊?

网友A:
首先肯定是先了解好设备的构造,动作步骤,其次是控制的工艺要求。然后从PLC设备的外部硬件配置入手,熟悉各个模块的作用跟使用方法。最快就是看厂家的使用说明书。先硬件最后软件,这样你就能掌握好设备的优缺点了,知道从哪里下手改造啦
不知其他大侠是不是也这样呢

网友B:
多看看书 了解设备工艺

网友C:
大型PLC也是小PLC组合,只要原理懂了,再熟悉了所要控制的设备,就游刃有余了!

网友D:
直接从做项目开始入手,实际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