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变频器节能?

楼主(2012-04-14):
我公司要求对锅炉引风机安装变频器(以前是抽头调速的)来进行节能,另外一家和我们一样的公司安装过变频器以后,给我的数据是节约用电40%,我对此表示怀疑(他们也是一种速度运行,并没有采取压力自动控制)

网友A:
是节能的

网友B:
变频器要节能的,抽头是利用电抗调速耗能。

网友C:
其实变频器只是在起动的时候才真正意义上节能,

网友D:
电抗器本身会有损耗,运用变频器节能最显注的就是风机类的平方转矩特性负载,这类负载的特性是风机的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,当风机转速下降时功率会成比例下降,所以会节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