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c-09连接Plc的问题

楼主(2012-04-14):
Sc-09连接PLC取读程序时,选择PLC类型、 连接端口后执行,显于内存不足、关闭其它程度在试…发现通讯指示灯也不亮,(SC-09两年前经常用的。)这是什么问题…

网友A:
检查你的C盘有多大空间,及内存使用情况!

网友B:
查看C盘和内存

楼主:
C盘有15G未使用,内存使用879。我的机子是2G的内存,我现在该怎么做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