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S,紧急求助。关于汇川PLC编程电缆的问题。

楼主(2012-04-14):
汇川PLC的编程电缆能不能和三菱FX系列PLC的电缆通用阿???超紧急。

网友A:
通用的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热心助人

楼主:
不知道你亲自试过没有?

楼主:
是这样,我们厂附近有个钢筋调直的小厂,设备坏了,一看是汇川PLC,以前只是听说跟三菱一样,但没亲自试过,所以不敢下手。

网友B:
我试过,能连上但下了一半出错了。不能成功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我以链接成功

网友C:
应该不是通用的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确实可以通用。

网友D:
楼主老哥又有钱赚了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这钱赚的不容易阿

网友E:
可以用三菱的编程电缆。没有问题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热心助人

网友E:
我一直用。如汇川plc用汇川编程软件编程,你的编程电缆以后不能用于三菱了。呵呵呵

网友F:
有些汇川PLC是RS485 和RS422,两者兼容,可通过跳线 选择,如H1U/H2U系列PLC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

楼主:
感谢各位帮助,昨天鼓捣了半天终于搞定了,PLC没加密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一直用。如汇川plc用汇川编程软件编程,你的编程电缆以后不能用于三菱了。呵呵呵
你的意思是三菱的编程电缆用汇川的软件软件和汇川PLC链接完后就不能再用于三菱的PLC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我一直用。如汇川plc用汇川编程软件编程,你的编程电缆以后不能用于三菱了。呵呵呵
不符合逻辑,给个理由先

网友G:
楼主看来又可以大显神通了。

网友H(2012-11-13):
楼主大哥用的三菱的编程电缆吗

网友I:
可以通用

网友J:
哈哈哈哈 是吗 没有试过

网友K:
呵呵,详细点吗?大家学习一下。不要你挣钱,我们看热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