轴瓦高压电机, 怎么调整磁力中心线.

楼主(2012-04-14):
轴瓦高压电机 怎么调整 磁力中心线
10KV800KW高压电机,单机运转轴向窜动,引起电机振动,如何调整电机磁力中心线?请教各位大侠赐教。

楼主:
请各位大侠指教.。

网友A:
见都没见过``

网友B:
不知道,请高人指点

网友C:
是否和直流电机调整原理相同呢
wananjushi

网友D:
轴瓦高压电机的 磁力中心线是没有调整的,它是由电机厂提供数据,一般是打在电机上,没有的话叫厂家提供,安装设备时是按电机的磁力中心线为基准来安装。你所讲的情况是不是用变频来运行,因转速未达到,磁场未稳定造成的。

网友E:
这个问题我们也碰到过,不过没有圆满地解决,当时电机起动时转子轴向窜动超过10mm,后来按照电机铭牌旁边的一个标注磁力中心线的指示,在静止状态下找正转子,在两副轴瓦的两头(四个点)加了四个铜限位块,勉强解决了问题。查了轴瓦式电机的国标,厂家做的也没错,只好就那样了。

网友F:
一头雾水 等待高手高见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