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用户报警怎样显示报警信息?

楼主(2012-04-14):
[三菱用户报警怎样显示报警信息?我设置了一个用户报警,模拟时报警条件成立,只显示时间,不显示注释。这是怎么回事,哪里设置错了?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触摸屏的设置 要有报警信息 你要先在工程--注释 在里面写好报警信息 比如“转盘未原点回归” 然后选择用户报警显示 打开操作属性 在里面选择需要加载进去的报警信息 属性里面还有触发该报警信息的条件设置 或许还会有别的更好方法 请楼主鉴定
来而不往非礼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