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4ad-tc

楼主(2012-04-14):
我这里有块FX2n-4AD-TC的温控模块 现在温度显示不正常了 探头查过没问题 到底有哪几种原因?求高手指教

网友A:
4AD,应该有4个通道 吧? 其它三个通道正常吗?
如果其它三个正常,那么把探头换到其它三个上试试,就可以找到原因了。

网友B:
接线看还正常不,如果接线,探头都正常。只能按2楼说的,换换看其他通道是不是正常的。

楼主:
都有哪些输入信号的啊 这个模块

网友A:
网站上有资料下载
去; 三菱资料软件下载总目录 里找
二,FX系列PLC手册资料 再找:
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
先给你来二张图看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