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关于漏电断路器的问题???????为啥老是跳跳跳跳

楼主(2012-04-14):
设备绝不是漏电,电机也没问题,运行一段时间就跳跳,请知道的老师参与下意见

网友A:
多大电流的?电机功率多少?
下载积分:+3(卧龙湾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试试去掉设备,看看是不是自身问题
上班=上坟

网友C:
1 线路问题,2 负载问题, 3 漏电开关问题

网友D:
电流和漏电都没问题 建议你换个试试 我在安装时候遇见一个32空开带一个灯泡3分钟就跳

网友E:
搞不好是你公司电路问题哦。我遇到过的。供电插板坏了。。。你尝试下单独拉根供电线给控制电路供电。。。还有。可能电流过大,测下。或者换个大
QQ76214024

网友F:
电机是不能用漏电保护器的!否则你就坐在那里合开关吧。建议用断路器D型
的

网友G:
电机的故障很多,你说的这种现象我见过,我们俗称扫堂,换了以后就 好了。但楼上各位说的都有可能

网友H:
注意细节 万变不离其宗 从源头排查 相信自己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(我个人觉的是不是断路器的额定剩余电流太小的原因
)

网友I:
断路器问题;

网友J:
电机问题:1轴承损坏,过流;2绝缘不行。外部问题:1供电电源线;2断路器

网友K:
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,换个新的下去,如果还跳就是后面有漏电拉!
无独有偶啊

网友L:
应该有变频器吧

网友M:
你那里在漏电断路器后面是不是安装了变频器?如果有请将电机和变频器接地!如果没有而设备没有漏电的就是漏电开关问题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用错漏电开关的型号,你选择漏电电流太小而跳闸。
下载积分:+3(卧龙湾) 热心助人

楼主:
因为我倒班的问题,解决好了后给大家回信谢谢

网友N:
是否存在多点接地的现象?

网友O:
把上面各种可能加起来估计问题就能解决了,

网友P:
可能是开关小了
电机大了

网友P:
肯定是开关的问题。

网友Q:
大家的看法都有可能

网友R:
是不是启动电流大于断路器的额定电流?

网友S:
依照楼上说的仔细查找可以解决的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关心,开关的问题

网友T:
电机一般不用漏电开关,可以换个负载(灯泡)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