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4):
如题,怎么锁定了键盘之后进入不了参数设置。
上班=上坟

网友A:
不是有个锁定不能改变设置值么

网友B:
台达变频器VFD-M???键盘锁定了???
通电,按住面板上面的ENTER键十秒,显示P00之后就可以操作,再把P76改为00。搞定!

楼主:
我去试试
上班=上坟

楼主:
感谢二楼,查了半天手册都没找到。
上班=上坟

网友C:
2楼,高手

网友D:
二楼大侠

网友E:
一般情况不推荐修改76设定值,自己会解锁就可以了,以确保参数不被无关人员更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台达变频器VFD-M???键盘锁定了???
通电,按住面板上面的ENTER键十秒,显示P00之后就可以操作,再把P76改为00。搞定!

同意
不断向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