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高工一个问题

楼主(2012-04-14):
各位好,有个问题请教大家,有台变频器,施耐得,型号ATV31H,有高速和低速之分,高速通过外接电位器调节,设定最高是40HZ,低速厂家给的最低频率是0HZ,按照操作工要求,速度设定在0.5HZ,设定好后运行正常,问题是当变频器断电之后,在启动,高速没问题,低速就不按原来设定的速度运行,速度也明显加快,显示屏显示在1和1.5HZ之间,请问这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,还是设定的参数不正确?

网友A:
应该是你的外部接线控制有问题,那个电位器影响了低速

网友B:
个人感觉先不要怀疑施耐德变频器的质量,先找找参数设置的问题。你这0.5HZ是使用低速(LSP)来限制的吗?低速是一直都保持这个速度的吗?

网友C:
这种情况本人没有遇到过。学习一下

网友D:
应该是设置问题,

网友E:
应该ishi电位器有问题,要不不用外部控制,用Modbus or CANopen 通讯来控制它

网友F:
应该是设置问题

网友G:
应该是设置问题仔细看看说明书
神鹰

网友H:
可能高速与低速有个切换开关没打开吧
秦汉

网友I:
变频器0.5HZ长期运行,对电机有影响,建议加上齿轮减速机。
朝花夕拾

网友J:
没遇到过 这问题等楼主解决了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下结论

网友K:
应该是设置问题仔细看看说明书

网友L:
参数设置有问题
开心是福

网友M:
这肯定是参数设置问题,你应该好好的看一看说明书。
绿色的微笑

网友N:
实际运行 0.5Hz有意义吗 扭矩会自动加大 运行有困难

网友O:
用变频器要吃透说明书,才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