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变频器调试软件谁用过

楼主(2012-04-14):
三菱变频器调试软件谁用过,如图所示这个软件,我在坛子里下了下来,但不知道怎么用,有谁用过的来说下怎么用了,谢谢

网友A:
数据线插入变频器…就可以用了

网友B:
变频器上都带有控制面板,暂时没有使用过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C:
软件没用过,PU就经常用

网友D:
插上去設置好你變頻的型號和功率大小就可以了。
但是讀A700變頻器參數時有一小部分參數讀不了,不知道是軟件安裝問題,還是本來的系統屏蔽了這一快的參數,求解?

楼主:
数据线是自己做呢,还是要买,自己做的话,该怎样做,知道的来说说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数据线是自己做呢,还是要买,自己做的话,该怎样做,知道的来说说了
数据线,找根USB打印机的线就行了,有的是用的MINIUSB口的线,也就是MP3的充电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