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膜屏程序编写

楼主(2012-04-15):
要编写一个触摸屏"正在启动"过程的程序,就是要"正在启动"画面上显示这行字,用三菱PLC怎样编写?
请高手赐教!!!!!!

网友A:
用窗口画面啊

楼主:
但是还要PLC的梯形图去支持那个功能
请问PLC用什么程序去支持那个功能,假如那个梯形图是星基角降压启动的

网友B:
梯形图用星形启动的继电器(如Y1)的上升沿控制D0等于1,下降沿控制Do等于0,窗口画面设置D0就可以。程子华老师的视频就有介绍。

网友C:
看看编程手册 呀
东方不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