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个输出点是怎么驱动七段显示的

楼主(2012-04-15):
一个BCD数字要求四个输出,比如输出K1Y000,将用到输出Y0-Y3。四个输出点怎么能显示七段显示呢?七段不是要七个输出点来驱动吗?求高手讲解

网友A:
可以外加BCD-七段译码器如4511
永远的菜鸟

网友B:
顶 你答对了

网友C:
市面上买的好多工控数码显示就是8421控制的。

楼主:
楼上说的是Y0-Y3可代表0-9的值,Y0-Y3只对显示位赋值,七段显示有另外驱动,根据所赋值进行显示0-9。Y0-Y3并不直接驱动显示段(七段)。是不是这样子呢,不明白。

网友D:
没玩过七段码

网友E:
这样就可以了吧

网友E:
上个错了啊 D0是十进制数 换算成BCD 传送

网友F:
好像要译码器。。。有专用指令!
每天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