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S7 300系统时间如何比较作动作启/停

楼主(2012-04-15):
各位先进
我用三菱时,系统时间转到暂存器内,暂存区数字格式,可用BCD码很容易比对,对时或分可分别比对,我可依系统时间5时30分系统启动,20时59分停止系统动作
S7 300 PLC,利用FC8(DT_TOD)将系统时间转到暂存器,暂存器内容是时间格式(HH:MM:SS:mmm),时间格式内还有秒数以下3位计时,这个时间格式比较让我头烦脑很久且无解
我需系统时间5时30分系统启动,20时59分停止系统动作,请问使用的先进:S7 300更好作法吗

网友A:
西门子与三菱的做法相同。
区别在于三菱依靠读取系统的特殊寄存器来获取时间,而西门子通过SFC01来读系统时间,返回的数据类型为DT格式,通过读取DT数据的不同字节来得到对应需要的时,分等数据。
在Step7编程手册的附录中,详细描述了DT数据类型。
Regards

楼主:
感谢1楼的回覆
我已在附录细看有关DT类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