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变频器VF0启动显示5C 1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2-04-15):
如题目,1。5KW松下变频器,一开机 就是显示5C 1无法启动

网友A:
应该是sc1.加速时的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异常过热。处里方法:是否输出短路,以及接地。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是否正常,延长加速时间
机器停一天,重开还是一样的。换了一个变频器使用又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