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救急!!触摸屏位按钮上字体不显示!

楼主(2012-04-15):
如题,上传数据到触摸屏,发现位按钮上怎么不显示字呢!那些直接写在文本上的显示的!百度百不出来!!求大大帮忙解决下!万分感谢!
在线等!
学习,努力

网友A:
什么触摸屏呢?

楼主:
屏通 PT070 好尴尬啊!!!
学习,努力

网友B:
如果按钮上的字体显示颜色跟按钮的显示颜色是一致的话,当然不能在按钮上显示字体了

楼主:
我背景是绿色的,字体是黑色的!应该不会冲突的!
学习,努力

楼主:
如图,触摸屏软件上有显示的,我上传到触摸屏上,上面的字就都没了,除了下面那些换页按钮有字的
学习,努力

网友C:
先保存,在编译一下看看

楼主:
在去试试,我要疯了!百度上百了下,也有人提出来类似的问题,不过我没找到答案!
学习,努力

网友D:
这个情况让我想到了和PLC没有通讯上。
我没用过这个牌子的PLC,不记得是哪个型号的触摸屏了,如果没有通讯上的话,那些需要读取PLC的点来切换的文字都显示不出来。你那些翻页按钮是不需要PLC点的吧,所以就能显示了。仅供参考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
下载积分:+3(xulifei) 热心助人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

网友E:
没用过这个品牌的东西,知道三菱 普罗非死等品牌的某些系列,没有和PLC通讯,控制PLC的操作按钮的字符,是不显示的,
下载积分:+3(xulifei) 热心助人

楼主:
经过我不懈的努力,原来触摸屏型号搞错了!
谢谢各位大大给我提宝贵的意见!
学习,努力

网友F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