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5):
为什么输完SN码 就无法继续了

网友A:
引用楼主370722885于2012-04-15 14:45发表的 GP-PROPB C-Package03 (V7.0.1)安装方法 :
[attachment=82191]为什么输完SN码 就无法继续了

看图中S/N似乎没错,请更换用户名和公司名再试试

网友B:
这个软件能编GP2500-SC41的程序不呀

网友C:
就是,同样的问题,next点不了

楼主:
装好了 忘了说了!这个SN不能复制 只能手动输入。。。。。偷懒都不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装好了 忘了说了!这个SN不能复制 只能手动输入。。。。。偷懒都不行

记得好像是可以复制的,是否是你多复制了一个空格?

楼主:
这个没注意  应该不会空格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