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!怎么S7-200的软件输入不了命令

楼主(2012-04-15):
我以前是用三菱的PLC。现在正在学习西门子的。刚刚下了个软件装上
但是在编程的时候输入不了命令。这是怎么回事???
比如用三菱的时候。我用个常开。LD 。在西门子的时候LD 怎么输入不进去呢
请教各位高手!!!

网友A:
Step7 Microwin的编写方式与三菱不同,其梯形图模式下不允许输入指令,请切换为STL方式。

网友B:
必须用鼠标点的 再者就是用快捷键

楼主:
这样子啊!!!
晕了。我都没用过西门子的。。
呵呵
不了解

网友C:
将编辑界面切换到“STL”后使用命令。具体在“查看”按钮下选择。
自动化=效率

网友D:
三菱的PLC不切换一样输入不了

网友E:
无视我 看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