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断路器的疑问求解答。

楼主(2012-04-15):
过电流瞬动整定,这个具体怎么用?如果我选用的断路器额定电流与负载电流略小时,如果出现跳闸,是否可以调瞬动整定值来解决。

楼主:


楼主:
如果我使用的断路器额定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相同的话,是否可行?

网友A:
最好选择大于负载的才可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使用的断路器额定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相同的话,是否可行?
那是不行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