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个PLC程序编程思想指导

楼主(2012-04-15):
需要用到好多个顺序启动的程序,
模式如下,假设启动信号时M0.0,启动信号脉冲给定后起电机1,然后经过时间T1启动电机2,在经过时间T1启动电机3,在经过时间T1启动电机4。
说明,所有间隔时间只能用T1时间继电器,所以间隔时间固定,我编了下,老是弄不好,有点绞缠,高手能给个指导思路吗?

网友A:
用个时间周期性驱动计数器,用比较指令和这个计数器的当前值比较,,,再给每个电机赐个数值,等于这个值时就驱动这个电机。。。

网友B:
分别用1234电机输出点的上升沿脉冲复位计时器。然后把234电机的输出点Y分别串联计时器置位下一个电机。具体的自己实践。
朝花夕拾

网友C:
你就多搞几个计时器 不要看书上面怎么搞 要自己瞎搞 瞎搞能创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