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5):
0.4KW的东元伺服马达,,,用滚轴丝杠5MM的,,滚轴丝杠带动400KG的物体来回移动,马达发热严重啊。。算过载吗、。 马达参数,13KG/CM

网友A:
应该跟速度有关吧?

网友B:
过载 速度较快

网友C:
速度快了吧

楼主:
位置控制

网友D:
负载太重了加大伺服电机功率

网友E:
先要知道 0.4kw的电机可以带多大的负荷 ,别的都简单了

网友F:
负载过大

网友G:
加减速器

网友C:
负载过大,加减速时间设长一点

网友H:
应该是过载,看看有没有卡住,之前碰到过安川也是这样

网友I:
这个问题。我倒是遇到过,先是烧掉一个400W的东元的。然后发现是机械摩擦阻力过大造成过负载原因造成。反正90%的发热都是过负载。要么机械原因,要么伺服功率过小,要么速度过快,要么加减速时间过短,要么爬坡速度太大,要么伺服在平稳运行阶段,负载有轴向巨大冲击力(比如某机床台带负载运行到加工位置,负载会因为某点某面被加工而产生横向或者轴向应力,这个时候伺服就会因为力矩的巨大变化而“过热”),总之,你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,再综合机械性能做出从最简单到最复杂,从最经济到最不划算来指定整改方案。
QQ76214024

网友J:
楼上靠谱!

网友K:
11楼说的对

网友L:
输出马达扭矩力太大了吧!
阿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