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梯形图注释显示问题

楼主(2012-04-15):
读取A,Fn系列PLC的梯形图时,不能同时显示注释,上次看到厂家调试的时候能显示,我也有设置显示的內容,也不能显示。请教各位大师。

网友A:
你应该在菜单栏中设置显示注释,如果厂家没有给你上传注释,你就是设置了也看不到,只会看到梯形图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楼主:
我有设置显示注释,也没显示。可能厂家没上传注释,谢谢

网友B:
这就说明厂家没有把注释输入到PLC,在他的电脑程序是有注释的
。你再怎么设置也是没有注释
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可能内存小 没给你传注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