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15):
图中的接近开关是:电机带动着齿条运动,当齿条上的金属片挡着接近开关时,电机停止动作!

网友A:
应该是定位吧,我觉得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网友A:
或者是双重保护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网友B:
接近开关的作用应该是原点也就是一次动作完成后 或者说是流程完成后腰回归的地点 旁边的限位开关应该是安全限位 即齿条的尽头

网友C:
看不明白

网友D:
这是2线制的接近开关;和行程开关一样作用的;不需要电源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定位吧,我觉得

定位或双安全考虑,具体的看电路怎么设计的。

网友F:
楼主自己说了,到了那个位置就停,怎么还问别人?

网友G:
安全保护,伺服电机的双重保护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自己说了,到了那个位置就停,怎么还问别人?

就是罗

网友I:
二楼正解

网友J:
一个做减速检测用,一个做定位用

网友K:
接近开关是终点位置定位用的,左面那个行程开关是保护用的
绿色的微笑

网友L:
可弄是双重保护,

网友M:
支持3楼的说法!

网友N:
减速用,定位用 定位与极限 双极限 最好是自己看看IO 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