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
此变压器怎么解释

楼主(2012-04-15):
输入220V,输出220V;我觉得是稳压,因为输入的电压是会波动的,而从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时很稳定的。但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是很合理?

网友A:
应该是隔离
从事PLC、软件与单片机编程……请见我的淘宝:http://lzpj.taobao.com/ QQ: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:64143408

楼主:
2楼的隔离具体是指?

网友B:
隔离变压器,初级和次级线圈是分开的。

网友C:
隔离变压器啊?还要再怎么解析?就是隔离。

网友D:
隔离变压器啊 隔离的作用简单讲就是防干扰 再有的作用就是二次侧接地的情况下 上级的漏电保护不会跳闸

网友E:
不错,是隔离变压器

网友F:
隔离变压器

网友G:
5楼非常正确

网友H:
是隔离变压器,隔离变压器的解释是变压器的任何输出端与地没有电压存在。

网友I:
隔离变压器,安全作用
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,服务社会,

网友J:
是啊5楼说得很清楚

网友K:
次级为悬浮电压,人触到任何一点都是安全的。

网友L:
隔离变压器没错

网友M:
功率是250VA的变压器,工作频率是50/60HZ,是不是隔离变压器用表量一下初次线圈会不会联通就知了。

网友N:
防止触电

网友O:
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,

网友P:
电不死变压器,单线碰壳不跳闸,安全稳定。

网友Q:
1:1隔离变压器啊。主要用做安全。

网友R:
永远隔离
上班=上坟

网友S:
懒得解释,隔离啊

网友T:
隔离变压器,用做安全。

网友U:
ISOLATING transformers 翻译一下知道了吗?

网友V:
隔离变压器!

网友W:
可能是起隔离作用 P= 250VA 容量

网友X:
隔离变压器,初级和次级线圈是分开的

网友Y:
解释的对啊

网友Z:
隔离变压器。防止触电危险,人体触及次级任何一端,跟大地不形成回路。保护人身安全

网友AA:
在要求不严的地方,不用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AB:
是隔离变压器,起安全作用:两根线中任何一根对地没有电压,人体接触不会触电,但不能同时触摸OUT端两根线.

网友AC:
5楼和10楼的都说对了!!

网友AD:
放在干扰和触电就用隔离变压器

网友AE:
隔离变压器,起保护作用和抗干扰的作用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AF:
控制用隔离变压器啊,基本每个柜都会有
自学

网友AG:
隔离变压器一般都是为防干扰
sonlite

网友AH:
支持隔离变压器,防止触电事故发生。
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

网友AI:
隔离啦,这样能防止触电和抗干扰

网友AJ:
5楼说的对,1:1隔离变压器一般用于电柜控制线路

网友AK:
隔离变压器,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防干扰,
没有起到稳压的作用,

网友AL:
5楼讲的好
wananjush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