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元件叫什么名字

楼主(2012-04-15):
我知道此物是把交流变成直流的,可是他们有的说叫直流电源,有的说叫开关电源,有区别么?

网友A:
没区别,都一样

网友B:
一样的!叫法不同而已。。

网友C:
只是针对的状态不同称呼也是不同,直流电源是针对输出电源类型叫的,开关电源是针对内部开关管的状态称呼的,他们输出都是直流电源,
直流电源除了开关电源直流电源以外,还有线性变压器整流输出直流电源。
开关电源就是内部核心元件是开关管,经耦合整流滤波而成。

网友D:
楼主是故意的吧

网友E:
开关式直流电源,开关电源又按激励分他激式和自激式;按调制分脉宽调制,频率调制,混合型;按工作方式分为可控整流型,斩波型,隔离型,并联型,串联型。还可以按别的方式分...........

网友F:
一般叫开关电源更准确些,它是利用大功率开关管通过调整直流脉冲的宽度(也叫占空比)或调整直流脉冲的频率来控制输出直流电压的,当然叫直流电源也没错,只是更笼统些

网友G:
明伟开关电源

网友H:
叫电源供应器,是开关电源原理

网友I:
我们叫它直流电源模块,开关电源好像是统称

网友J:
不管他叫什么,只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OK了

网友K:
楼主英明
上班=上坟

网友L:
开关式电源

网友M:
明伟开关电源 我一般不相信 我现在用台达电源 明伟开关电源仿冒太多了

网友N:
开关电源!

网友O:
叫电源供应器,是开关电源原理................

网友P:
24V 直流电源
tqtji

网友Q:
叫开关电源好一点

网友R:
开关电源

网友S:
楼主在考我们啊!

网友T:
明纬开关电源,挺好用的

网友U:
应该叫开关电源比较正确,因为普通的直流电源不一定具有开关电源的保护功能。
上图是台湾明伟的。
绿色的微笑

网友V:
楼猪人才

网友W:
就是一个24vDC的开关电源。

网友X:
开关电源准确一点吧

网友Y:
又和楼主学了一招

网友Z:
无语啊!这样的问题、、、、
学习啊!

网友AA:
台湾明纬开关电源

网友AB:
开关电源哦 顶级好的哦

网友AC:
DC24v开关电源,有没有其他的名称不清楚了

网友AD:
叫直流或开关直流电源均可
wananjushi

网友AE:
AC220v变DC24电源。只是输出电流大了些

网友AF:
没区别,都一样,

网友AG:
这东西我们经常用 都叫开关电源,看了三楼的回答我才知道为什么叫开关电源

网友AH:
一样的,随便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