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车小车想改变频器控制

楼主(2012-04-15):
2台6P380V电动机想改变频器控制不知道行不行,求各位大哥给点意见。

网友A:
技术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安全上考虑好就行

网友B:
没问题的,上个月我就做过类似的事,一台变频器托两台电机,控制电路得稍加修改,变频器的型号选择适当!

网友C:
改了之后运行平稳,电机又耐用,当然好事

网友D:
在加一点还节能

网友E:
没问题,选好变频器,安全第一。

网友F:
可以,用变频器还节能。

网友G:
当然没问题,不过要看是改升降还是平移,升降是恒转矩负载,最好是选用恒转矩变频器,还要特别注意制动以及参数设置,防止变频器工作在第四象限状态造成的跳闸.

网友G:
另外选变频器的时候要根据额定电流来定,不要按功率,变频器是按4极电机设计的.

网友H:
电机是抱闸的吗?

网友I:
8楼说的很对,要看你的电机是行走的还是起升的,这样才能知道选型的参数,吊车是特种设备,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可靠性。